[技术问答]
M051的库文件可以拿到058S用吗

楼主(2013-12-24):
没有找到058s的库,只有m051的

网友A:
m051的库是m058库的子集,可以使用一部分  但是后面的io就无法用库操作了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4b47b09d-b116-4ccd-aa85-31e261a87d30
这一页有m058s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51的库是m058库的子集,可以使用一部分  但是后面的io就无法用库操作了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 ...

我看看去,用的还是太少,找资料还不是很好找

网友B:
现在的库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比库好用多了,有寄存器手册和BS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库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比库好用多了,有寄存器手册和BSP即可

其实,我也觉得寄存器才是本质,可是用库用惯了

网友C:
大规模的程序用库文件,可以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D:
可以,不过M058 GPIO多于M051, 若用到多出的IO时,可以根据手册对头文件进行添加地址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过M058 GPIO多于M051, 若用到多出的IO时,可以根据手册对头文件进行添加地址定义 ...

正解,正解

网友E(2014-02-06):
稍加修改可以的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E:
稍加修改可以的

关键是看看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看看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对吧

恩,工程量太大的话没必要移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工程量太大的话没必要移植了

参见百度,移植的定义

网友F:
必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可以

a :D

网友F:
引用 楼主:
a

:victory: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参见百度,移植的定义

亲,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我是小鸟,不是菜鸟

楼主(2014-04-26):
引用 网友F:

大水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我是小鸟,不是菜鸟

哦哦

网友F(2014-06-25):
引用 楼主:
大水货

不明觉厉

楼主(2014-08-22):
引用 网友F:
不明觉厉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