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怎么结贴给分啊 我结贴就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3-12-24):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分配完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所我我每次都是选择没找到答案

网友C:
在给分框填入分数,分配完分数就结贴了。

网友D(2014-02-06):
今天总算搞明白怎么回事了:
如何取消悬赏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20974
答案在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