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的flash读取真愁人

楼主(2013-12-24):
不像别的单片机有E2EPROM,谁能告诉我新唐该咋做

网友A:
认真学习,库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学习,库文件吧!

都是建议学习寄存器使用好不好

网友B:
BSP包。是秘诀。普通人我都 不告诉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文件里边有怎么用,照着学习下,在采用寄存器操作就行!

跟着库文件学习,多谢大神指点: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P包。是秘诀。普通人我都 不告诉 的。

有句话叫啥来,教会学生饿死师傅,九哥境界高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唐有DATA FLASH 啊

恩,再看BSP包了:lol

网友E:
学习先进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先进们了.

必须向前看,像前辈们看齐:lol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F:
还是BSP

恩,BSP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BSP

:shutu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说了

恩,我还有项目呢

网友G:
用DataFlalsh 模拟,虚拟地址+数据。完全可替代Eeprom。

网友H:
是块设备,要整块读写。如果只改一字节,也要先把整块读到内存缓冲区,再修改单字节,把缓冲区写入块中。

网友I:
楼主   我现在用mini51 做dataflash   往里面写数据  操作还麻烦 现在写了 读取数据 确老是读不到  做的怎样 教教啊

楼主(2014-04-26):
引用 网友F:
恩,我还有项目呢

项目?拿出来晒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DataFlalsh 模拟,虚拟地址+数据。完全可替代Eeprom。

你以前这样做过?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块设备,要整块读写。如果只改一字节,也要先把整块读到内存缓冲区,再修改单字节,把缓冲区写入块中。 ...

这样有点麻烦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我现在用mini51 做dataflash   往里面写数据  操作还麻烦 现在写了 读取数据 确老是读不到  做的怎 ...

我现在也没搞好,就是觉得麻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没搞好,就是觉得麻烦

你们胜利了吗?我也是用MINI51的,死活读写不成功,看其他人的步骤也还是那几步而已。有成功的教教。:handshake

网友D:
新唐有DATA FLASH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项目?拿出来晒晒

过几天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没搞好,就是觉得麻烦

搞定了 吗?  直接用新塘的ICP工具配置两个 config0和1 然后自己的程序就不用配置了 可以直接读写了

楼主(2014-05-30):
引用 网友J:
你们胜利了吗?我也是用MINI51的,死活读写不成功,看其他人的步骤也还是那几步而已。有成功的教教。:han ...

当然有了,例程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唐有DATA FLASH

是的,别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定了 吗?  直接用新塘的ICP工具配置两个 config0和1 然后自己的程序就不用配置了 可以直接读写了 ...

直接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