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 C位变量该如何定义

楼主(2013-12-24):
用惯了8051的人,伤不起,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掉坑里了

网友A:
同标准C,购一大本的教材学习吧!

网友B:
新的M058S里面,支持P00,P01,P52这样的访问的,库函数里面定义了

网友C:
#define GPIO_PIN_DATA(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20*(port))) + ((pin)<<2))))
#define P00             GPIO_PIN_DATA(0, 0) /*!< Specify P0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1             GPIO_PIN_DATA(0, 1) /*!< Specify P0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2             GPIO_PIN_DATA(0, 2) /*!< Specify P0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3             GPIO_PIN_DATA(0, 3) /*!< Specify P0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4             GPIO_PIN_DATA(0, 4) /*!< Specify P0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5             GPIO_PIN_DATA(0, 5) /*!< Specify P0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6             GPIO_PIN_DATA(0, 6) /*!< Specify P0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7             GPIO_PIN_DATA(0, 7) /*!< Specify P0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0             GPIO_PIN_DATA(1, 0) /*!< Specify P1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1             GPIO_PIN_DATA(1, 1) /*!< Specify P1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2             GPIO_PIN_DATA(1, 2) /*!< Specify P1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3             GPIO_PIN_DATA(1, 3) /*!< Specify P1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4             GPIO_PIN_DATA(1, 4) /*!< Specify P1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5             GPIO_PIN_DATA(1, 5) /*!< Specify P1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6             GPIO_PIN_DATA(1, 6) /*!< Specify P1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7             GPIO_PIN_DATA(1, 7) /*!< Specify P1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0             GPIO_PIN_DATA(2, 0) /*!< Specify P2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1             GPIO_PIN_DATA(2, 1) /*!< Specify P2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2             GPIO_PIN_DATA(2, 2) /*!< Specify P2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3             GPIO_PIN_DATA(2, 3) /*!< Specify P2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4             GPIO_PIN_DATA(2, 4) /*!< Specify P2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5             GPIO_PIN_DATA(2, 5) /*!< Specify P2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6             GPIO_PIN_DATA(2, 6) /*!< Specify P2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7             GPIO_PIN_DATA(2, 7) /*!< Specify P2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0             GPIO_PIN_DATA(3, 0) /*!< Specify P3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1             GPIO_PIN_DATA(3, 1) /*!< Specify P3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2             GPIO_PIN_DATA(3, 2) /*!< Specify P3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3             GPIO_PIN_DATA(3, 3) /*!< Specify P3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4             GPIO_PIN_DATA(3, 4) /*!< Specify P3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5             GPIO_PIN_DATA(3, 5) /*!< Specify P3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6             GPIO_PIN_DATA(3, 6) /*!< Specify P3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7             GPIO_PIN_DATA(3, 7) /*!< Specify P3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0             GPIO_PIN_DATA(4, 0) /*!< Specify P4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1             GPIO_PIN_DATA(4, 1) /*!< Specify P4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2             GPIO_PIN_DATA(4, 2) /*!< Specify P4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3             GPIO_PIN_DATA(4, 3) /*!< Specify P4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4             GPIO_PIN_DATA(4, 4) /*!< Specify P4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5             GPIO_PIN_DATA(4, 5) /*!< Specify P4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6             GPIO_PIN_DATA(4, 6) /*!< Specify P4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7             GPIO_PIN_DATA(4, 7) /*!< Specify P47 Pin Data Input/Outp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标准C,购一大本的教材学习吧!

看到坛子里有c p p,等下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M058S里面,支持P00,P01,P52这样的访问的,库函数里面定义了

还真是,库文件里里面确实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GPIO_PIN_DATA(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20*(port))) + (( ...

谢谢你帮我解决了疑惑

网友D(2014-02-06):
都已经定义好了的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D:
都已经定义好了的

确实都早已经定义好了,头文件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都早已经定义好了,头文件里

看看头文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头文件就好

原来头文件里就有啊: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头文件里就有啊

恩,你没好好看吧

楼主(2014-04-26):
引用 网友D:
恩,你没好好看吧

已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