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4-20mA 的电流接收方法

楼主:
在 4-20mA 电流环电路中,电流信号的接受通常采用非常简单的 V=IR 方式,即在放
大器的同相端并联一只 250 欧姆的电阻器,这样 20mA 的最大电流正好产生 5V 的满量程
输出,如图 1.2 所示。这里 XTR105 做为电流源输出,拥有非常高的输出阻抗,有效的避
免了传输线上的阻抗误差,并使得接收端不再需要高阻输入,有利于降低输入级噪声。

网友A(2013-12-25):
为什么电源不在发送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电源不在输入端呢?

网友B:
一般   针对  2线制的电源  3线制   4线制  电源的位置   应该不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   针对  2线制的电源  3线制   4线制  电源的位置   应该不相同

三线制,四线制?你用交流电?

网友D:
XTR105 做为电流源输出,拥有非常高的输出阻抗,有效的避
免了传输线上的阻抗误差,并使得接收端不再需要高阻输入,有利于降低输入级噪声。

网友B:
说实话   这一块   确实理解的不到位   希望有模拟电路的高手能够指导指导   先谢谢了

网友E(2016-03-17):
Vps和Vo之间是转换得到的4到20ma的电流吗?求大神回复!谢谢!老师催的比较紧!谢谢哥哥姐姐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