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TI的DSP TMS2812的烧写与启动

楼主(2013-12-24):
【分享】TI的DSP TMS2812的烧写与启动
一、TMS2812 flash烧写的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下载烧写FLASH配套CMD文件、LIB文件以及起始代码asm文件。
CMD文件名称: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CMD文件名称:Flash.cmd
LIB文件名称:rts2800_ml.lib
ASM文件名称: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

二、烧写成功后要做的
1.一定要拔除仿真器,给电路板重新上电。
2.注意MP/MC引脚的电压。0为方式MC来作为计算机模式启动,3.3V为方式MP作为微处理器模式启动。
3.由于GPIO引脚的F4\F12\F3\F2决定了DSP2812的启动顺序,而从FLASH必须要在F4(SCITXDA)为1,而F12\F3\F2随意的状态下启动。
烧写成功拔下仿真器,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后,DSP就开始执行烧写进去的程序了。

网友A:
如果用USB仿真器一般多长时间写成功一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USB仿真器一般多长时间写成功一片呢?

USB仿真器分好多种  XDS100   TDS510  TDS560等
这些同一个个系列的仿真器根据厂家不一样  速度也不一样
还有跟程序量有关系

网友B:
烧写成功之后要做的事很重要   谢谢参与分享

网友C:
顶一个谢谢参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