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pn集电极正偏,发射极反偏,这个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啊?

楼主(2013-12-24):
如题,在multisim仿真TTL反相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是,我在输入端3v时的电压工作时的情况,如下,发现Q1集电极正偏,发射极反偏,请问这个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啊?谢谢!

网友A:
第四种状态。

网友B:
画错了吧?Q1的C那里少元件吧?
你的书抄错了图?

网友C:
Q1是相当于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错了吧?Q1的C那里少元件吧?
你的书抄错了图?

没有啊。。确定没有抄错的啊。。

网友B:
呃。。。。。三极管的C和E两极其实是可以反转的,当然了,反转的性能是要下降的。

输入3V时,Q1和Q2相连的一极成为E,输入变成了C,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三极管的C和E两极其实是可以反转的,当然了,反转的性能是要下降的。

输入3V时,Q1和Q2相连的 ...

...不理解啊,,什么意思啊??能再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也就是说当电压反过来时,三极管仍然有放大能力,只不过原来的C变成了E,原来的E变成了C,B是不会变的。通常C区和E区的构造是不同的,所以反过来时它表现出的性能会和原来的不同,但最基本的特性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当电压反过来时,三极管仍然有放大能力,只不过原来的C变成了E,原来的E变成了C,B是不会变的。通 ...

哦,这样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当电压反过来时,三极管仍然有放大能力,只不过原来的C变成了E,原来的E变成了C,B是不会变的。通 ...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Q1的b点电压为2.01v,可以看成是3*0.7v,是不是5楼说的,相当于二极管的压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Q1的b点电压为2.01v,可以看成是3*0.7v,是不是5楼说的,相当于二极管的压降啊?? ...

Q1-B到Q2-B是一个PN结,Q2-B到Q3-B又是一个PN结,Q3-B到Q3-E又是一个PN结,而Q3-E是0V,所以Q1-B的电位是三个PN结的导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B到Q2-B是一个PN结,Q2-B到Q3-B又是一个PN结,Q3-B到Q3-E又是一个PN结,而Q3-E是0V,所以Q1-B ...

言下之意是,Q2、Q3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而Q1是反向放大态??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楼主:
还有那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下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下啊~~谢谢!

戈卫东老师已经给你解释的够详细的了啊,在12#,至于是否饱和导通,那就看看是否满足饱和导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