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DSP选型求助

楼主(2013-12-24):
  要做一个基于DSP实时图像处理的项目,老师让选型。本来看DM642用的较为广泛,想选用DM642,但老师说实验室好几年前就开始使用DM642,而且要求尽可能往小型化的方向发展,麻烦各位推荐一下具体的DSP型号,主要是:小型化、低功耗,运算速率与DM642相近甚至更低都行

网友A:
DM642是非常经典的一款   时间已经久远   目前最大的优势是资料特别丰富
我给你推荐DM365   你下来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642是非常经典的一款   时间已经久远   目前最大的优势是资料特别丰富
我给你推荐DM365   你下来先了解一 ...

麻烦再问下,C6000系列的可以吗,还有达芬奇平台的编程是不是比较复杂??我以前只用过28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下,C6000系列的可以吗,还有达芬奇平台的编程是不是比较复杂??我以前只用过2812 ...

较6000肯定复杂些   达芬奇几乎都是双核的
那你看看C67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6000肯定复杂些   达芬奇几乎都是双核的
那你看看C67X吧

  因为在这个项目里面DSP只是用来做些图像的简单处理和坐标解算,比如增强啦,线性滤波啦  我之前大概就定了两个型号的  DM642  C674X  ,麻烦问一下大神  还有比那两个型号更合适的吗   还有6000系列该怎么上手啊(以前完全没接触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在这个项目里面DSP只是用来做些图像的简单处理和坐标解算,比如增强啦,线性滤波啦  我之前大概就 ...

6000更偏重算法处理了   它的开发应该有TI的库支持  如CSL库
所以对外设配置不像2000一样去了解每个寄存器每个位的意义去配置
CSL等库可以实现抽象的配置工作   更多的时间就放到了算法等开发上
你找找  只要接口能满足你的图像传感器的接口就可以啦
你需要这些功能都可以完成   如果是学生  我觉得学习达芬奇双核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