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请教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24):
用硬件仿真器仿真是为了看单步运行调试时的情况及各个寄存器

那碰到需要外部输入的,比如采集信号的程序,那么仿真的时候这个外部输入怎么弄

如果是采集温度,难道是直接连上热电偶??

网友A:
要么用外部电源加个稳定电压进去看,要么接上热电偶。当然用电源,要好判断结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