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某宝买了个新唐单片机下载器,坏了

楼主(2013-12-24):
此山寨下载器接口有+5v、RST、CLK 、DAT、 GND。因为我的目标板功耗很大,经常造成USB接口故障。因此断开了下载器提供的+5V,用了一段时间出故障了。发现即便断开了+5V,,CLK、DAT还是会通过单片机向目标板供电。时间一长导致CLK、DAT接口损坏。这样的问题算这个下载器有缺陷还是该怨我自己

网友A:
功耗大就不要直接用NU-LINK供电了。应该用外置5V电源适配器

网友B:
山寨么,不要要求太高,哈哈

网友C:
ISP-ICP?还是NU-LINK?我会修,寄给我。

网友C:
另外我做的NU-LINK,端口有限流,不会出现这种损坏现象。你用其它山寨得太省的,付出现这种问题的。工具就不能买个像样的呀?

网友D:
九哥,能否卖个NU-LINK+M051最小系统板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大就不要直接用NU-LINK供电了。应该用外置5V电源适配器

外置5V电源,恩,功耗大了就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么,不要要求太高,哈哈

本来以为这样省钱嘛,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P-ICP?还是NU-LINK?我会修,寄给我。

九哥啊,是ISP-ICP啦,不会是片子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做的NU-LINK,端口有限流,不会出现这种损坏现象。你用其它山寨得太省的,付出现这种问题的。工具就 ...

应该是端口烧了............山寨要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哥,能否卖个NU-LINK+M051最小系统板给我?

你要最小系统板,得回复九哥才行啊,有可能他看不到

网友E(2014-02-06):
便宜没好货

楼主(2014-03-08):
引用 网友E:
便宜没好货

好货也不便宜,接受教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货也不便宜,接受教训了

多花几个钱用着舒服啊,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花几个钱用着舒服啊,多好

恩,准备入手个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准备入手个新的

以后看好了评论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么,不要要求太高,哈哈

那也得稳定啊,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