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数字电路,请问怎么入门

楼主(2013-12-24):
大学本科毕业,想学习数字电子,请问先学什么才能学好数字电路呀?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子课本知识是有的

网友A:
,我觉得要想学好,应该选择具体的东西入手。实践才是真理。

网友B:
如果在学校正儿八经地学过数字/模拟电路,现在就开始做事实际的电路,设计、调试。。。。。,还能有什么办法?

楼主:
比如说我想入门数字,看哪些书比较好呢,还是直接来学个FPGA之类的?

网友C:
我感脚多的用书本上的知识做做东西才好,

网友D:
建议先了解一下74系列数字芯片,然后简单学习一下CPLD\FPGA。然后在实际项目中再边学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了解一下74系列数字芯片,然后简单学习一下CPLD\FPGA。然后在实际项目中再边学边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