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录音机设想

楼主(2013-12-24):
    想做一个纯单片机的录音机,初步想用AMR格式,这种格式比特率相对较低,现在对AMR格式稍微了解了点,但是对这个构思的可行性有所怀疑,考虑到对SD卡的管理,SPI操作SD会使速度大打折扣。但是还是想试一下。
    初步构思是,用单片机的AD采样出咪头的电压,声音采集。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以前做过TFT显示的频谱。单片机的采样率20KHZ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声音播放方面,想用单片机自身的PWM来还原声音,对于这一部分我还是十分的陌生,PWM电机调速做过,对PWM还算了解,但是还原成模拟量,只是采用单一的用电容来滤波,貌似不靠谱,所以来论坛里征求一下个位前辈们的意见。不采用任何声音录制芯片,只想用单片机。

    给点资料也可以。谢谢。
    分不算多。见谅。

网友A:
采集没有问题,解决存储就好说,声音文件如果不编码的话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没有问题,解决存储就好说,声音文件如果不编码的话会比较大。

想做成AMR格式

网友B:
楼主最好选个较高频率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选个较高频率的单片机

1T单片机接35M晶振速度应该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T单片机接35M晶振速度应该够吧

可以根据音频文件压缩算法和采样率估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