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SOT23,丝印33,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3-12-24):
电路大概是这样子,电脑暂时没有画图软件,先凑活一下
                                                                                        VCC
                                5V   -----    -▷|-       --------    -▊=     ===
                                VSS                                                  VSS

网友A:
满大街的 3.3V LDO
随便找个型号,又不一定非要原来的这一家

网友B:
代码33、SOT-23封装的贴片型号有稳压二极管Z02W3.3V,0.2W,3.1- 3.5V,通用二极管MMBD1404,200V,100mA,双管共阴极。

网友C:
这是用DOS画的图吗,好久不见了。

你指的是LM1117 3.3V 稳压贴片元件吗??

网友D:
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板也比这个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大街的 3.3V LDO
随便找个型号,又不一定非要原来的这一家

恩恩,今天测了一下,确实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33、SOT-23封装的贴片型号有稳压二极管Z02W3.3V,0.2W,3.1- 3.5V,通用二极管MMBD1404,200V,100mA,双 ...

3Q,3.3的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