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输出问题

楼主(2013-12-24):
ic, AI
AIC23B的DA输出大家了解吗?

楼主:
我的理解是 在Vcc=3.3V时, DA输出 应该是以1.6V为参考点, 1 VRMS 输出; 但是我用I2S输出一个值(总是输出该值)

网友A:
啥意思啊

楼主:
例如0x7fff,Rout波形240mV;  0x8000 Rout输出3.04V;

网友B:
软件配置对吗

楼主:
我的软件配置肯定对,可以播放语音

楼主:
只是 没有明白I2S 16位数据和DA输出值的关系?

网友C:
可以看一下手册的介绍.  输出作为有符号数处理.
这应该是 16位音频数据的标准所规定的 (用二进制补码表示音频数据).
0x7fff,为最大值;
0x8000 为最小值.
这里可能又有个反相关系在里面, 导致了楼主的结果.

网友D:
这个输出的电压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放大的把

网友E:
这个  话说   我也不是很明白  抽时间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先顶一个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