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ucgui+触屏的问题

楼主(2013-12-24):
小弟最近在stm32f103zet6开发板上调试触屏程序,对于以下定义: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xxx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xxxx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xxx
#define GUI_TOUCH_AD_BOTTOM     xxxx

#define GUI_TOUCH_SWAP_XY    0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X   0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Y   0
对于以上几个参数如何设置,接触膜坐标轴与彩屏坐标轴之间的关系如何,小弟还不甚清楚,还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网上下载个emWin5.12中文版手册,周立功翻译的,看看触摸驱动那一小节

网友B:
官方有例子的,再把tslib整上去,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