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电瓶充电

楼主(2013-12-25):
电瓶45Ah,12V
充电器10Ah,14V
问:能不能用5个这样的充电器并起来给这个电瓶充电?

网友A:
充电器10Ah什么意思?

可以用小电流充呀,长点时间不行吗?

网友B:
充电器哪有10Ah叫法,是10A吧,可以慢慢充鸭,哈哈

网友C:
充电器电压调高到14.5V 串个大电流的二极管 可以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哪有10Ah叫法,是10A吧,可以慢慢充鸭,哈哈

外包装上贴着7Ah-10Ah,充45Ah的得充多长时间?

45÷8.5=平均5.3h

楼主:
对充电器没有研究,所以来说说

网友B:
外包装上贴着7Ah-10Ah,充45Ah的得充多长时间?

那是厂家在瞎写,磨伊香夏宁,哈哈
10A充45Ah,起码5小时以上.

网友D:
充电器上写7-10AH,表示适合给这些容量大小的电瓶充电。
并不表示充电电流的大小,普通充电器,充满一般需要10来小时的。
小小的充电器,不太可能有10A的,自己看看充电器的大小,有没有散热器和散热风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上写7-10AH,表示适合给这些容量大小的电瓶充电。
并不表示充电电流的大小,普通充电器,充满一般需 ...

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个小充电器能给45Ah的电瓶充电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个小充电器能给45Ah的电瓶充电吗?

可以充,时间长而已

网友F:
充电器不可并联使用,但小功率充电器可以给大容量电池充电,慢一点而已。

网友G:
  能不能并~~~~ 决定于~~~ 你买了什么货,内部的电路  普遍是~~~高级的不好并

简单的反而~~~~ 可以直接并着工作,

你把东西拍图上来研究一下把,  电子功底不高的~~~ 还是不建议改动,  蓄电池,不合理的充电有爆炸的风险,虽然风险低但是不排除

网友H:
不了解充电器(或电源)特性的情况下,不要并接使用。
能不能充,是看你充电器提供的电压,电压需要比你电池电压高。
充满需要多久,是看你充电器能提供多大电流充电。以1A电流充1小时,那就是1AH,如果你电池是10AH,那就表明充满需要10个小时以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电压调高到14.5V 串个大电流的二极管 可以并充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了解充电器(或电源)特性的情况下,不要并接使用。
能不能充,是看你充电器提供的电压,电压需要比你电 ...

我试过用这个充电器给7Ah的电瓶充电,指示灯正常显示绿色;
如果给这个45Ah的电瓶充电,指示灯显示红色。
所以没敢冲,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