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层板

楼主(2013-12-25):
最近在学画两层半。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1 两层板的布线是不是要尽量集中在一面上,除非遇到过不去的,才考虑用另外一面来走线,相当于跳阻的作用?2 还有就是地线的问题。我发现有时候地线太大过不去,那我是不是能缩小一点地线,比如本来用0.8mm的,降到0.5走过去行不行?
3 我除了知道一些布线规则,如线宽,线距之类的规则,其他的并不清楚,还有什么其他的规则吗?如线的走法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多找别人的板子看看?

网友B:
1 不一定的,双面板布局 一般背面是贴片器件,插件都在正面 这样方便生产.当然受结构影响 器件在同一面的也很多,至于布线,不一定的局限于一面的,只要合理.
2 0.8 缩0.5 也行的 最后大面积铺地
3 自己多看看别的板子 自己分析下

网友C:
我是一般优先铺顶层,这样好走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找别人的板子看看?

密密麻麻,看得眼花缭乱。而且对为什么那样走线很不解。所以想要知道一些关于PCB布线布局常识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般优先铺顶层,这样好走线点。

我也是,尽量在一面上走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不一定的,双面板布局 一般背面是贴片器件,插件都在正面 这样方便生产.当然受结构影响 器件在同一面的也很 ...

关于走线宽度突然变小,如果是信号线,会不会造成信号反射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走线宽度突然变小,如果是信号线,会不会造成信号反射的问题?

低频信号,不用担心。

网友E:
低速大信号,或者数字电路,随便你咋整,一般不出问题。双层板有2个目的——提高走线布通率和降低系统噪声(主要通过构建低阻抗地实现)。低阻抗地在高频模拟或者高速数字信号上表现很明显,大面积敷铜不见得能降低噪声,弄得不好反而增大。

就楼主目前来说,建议记住下面观点——双面板提高布通率,对噪声敏感电路尽量使用双层板,地线优先走,越粗越好(争取在20mil以上),走线的其他规则很多,需要一定积累,楼主以后慢慢来,先从简单的电路板做起。

网友F:
信号线在单面走(也即是尽量少过孔),跟信号线尽量短是两个容易互斥的选择。
地线实际上比电源更重要。干扰信号作用于电源,那就像水面的波涛,干扰信号作用于地,那就像水底的炸雷。所以优先保证地的宽大短近。通常会用大面积覆铜来用作地。
电源线的粗细根据此处所需电流,稍微粗点。也可以根据不同电压用不同粗细的线,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总之这样做的看起来比较清晰明了。作为电源线的枝干是如此,到了芯片引脚的时候,还是要变成小线,不然可难看了。

随便整吧,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速大信号,或者数字电路,随便你咋整,一般不出问题。双层板有2个目的——提高走线布通率和降低系统噪声 ...

感谢NE5532!!!看完之后,豁然开朗!!: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线在单面走(也即是尽量少过孔),跟信号线尽量短是两个容易互斥的选择。
地线实际上比电源更重要。干 ...

恩恩,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在布线的时候,都不走地线的,因为到时铺地铜还是会覆盖上的,所以只要引脚是接地的,我都不走线!您觉得,我这种做**确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在布线的时候,都不走地线的,因为到时铺地铜还是会覆盖上的,所以只要引脚是 ...

不正确,数字电路哈好,如果是有大电流负载或者射频电路,地的走向要影响电流的回流和分布的,需仔细设计,自动覆铜不能理解这些。

网友G:
本来网上关于布板的文档应该太多。不过一般都懒得看。一般布线如果不是大功率的话是控制信号类的话就8MIL-12mil。另外一般都是先布地线,因为地线的干扰最为主要。然后再考虑其他信号线。当然对于这个不同人不同观点。线之间的间距一般是线宽度的3倍最合适。有功能的那一块的原件尽量在一起。信号线尽量不要走太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正确,数字电路哈好,如果是有大电流负载或者射频电路,地的走向要影响电流的回流和分布的,需仔细设计 ...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网上关于布板的文档应该太多。不过一般都懒得看。一般布线如果不是大功率的话是控制信号类的话就8MIL-1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