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问个初级问题:单限比较器的上限部分怎么出不来?

楼主(2013-12-25):
最简单的单限比较器如下图:

采用三角波电源:

得到的仿真结果上限比较结果不对。怎么回事?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open drain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open drain输出”?什么意思?
怎么加上拉电阻?恕我愚钝,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B:
漏极(集电极)开路输出,就是输出级双极性晶体管的集电极或场效应晶体管的漏极是开路的,什么连接都没有。

上拉电阻,就是在输出和电源之间加一个电阻。

好好看看书再做实验吧,这种情况下做实验,稀里糊涂的没什么意义。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

楼主:
仿真是出来了。

但理解不了----“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在这里,有不确定信号么?

网友C:
比较器的传输延时参数太大。

楼主:
类似地,如下迟滞比较器高电平无法翻转。若加上拉电阻,则信号整体上移

楼主:
上述响应的传输特性如下:

可以看到根本就没有+Uz. 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网友D:
前面的都对的吧。。。
后面这个,没有上拉,这个迟滞比较器当然不能翻转了。。。。。

楼主:
加了上拉电阻也不对的。前面已经讲过,见下图:

仿真结果,下阀值UT-不对的.

传输特性如下: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4-03-05):
菜鸟这下印象深刻了。
我把漏极开路上拉电阻的位置搞错了。正确的如下:

仿真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