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是如何不断电升级程序

楼主(2013-12-25):
stc51单片机是怎样能够实现不断电升级内部程序。。。。。?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的应用程序和STC内部的下载程序对接,当满足条件后触发软件复位,复位后检测有无下载数据流...

网友B:
收到命令到,自己复位到ISP入口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408030-1-1.html

stc89c51/52  可以使用吗?是不是直接手动下载你的代码下去。。。。之后就可不断电下载用户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408030-1-1.html

是不是先手动复位下载进STC89c51/52中,之后就可不断电下载用户的程序。。。。:loveliness: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先手动复位下载进STC89c51/52中,之后就可不断电下载用户的程序。。。。请指教 ...

是这个意思,首先先把我这个程序用传统冷启动方法下载进去,随后就不用再冷启动了。当然你要发一个指令才能进入IS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首先先把我这个程序用传统冷启动方法下载进去,随后就不用再冷启动了。当然你要发一个指令才 ...

适合于STC89C51/52单片机吗?   是否是自定义下载:发那个指令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适合于STC89C51/52单片机吗?   是否是自定义下载:发那个指令的呢

你看下C51/52的手册就知道了,我也忘了有没有。下载前先发0x6A指令到串口,然后接着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C51/52的手册就知道了,我也忘了有没有。下载前先发0x6A指令到串口,然后接着就可以下载了。 ...

恩恩,可以长距离远程升级吗....现在用1m左右串口线(烧录器:电脑串口转232通讯)就可以。。。  想用RS485装换,就烧录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可以长距离远程升级吗....现在用1m左右串口线(烧录器:电脑串口转232通讯)就可以。。。  想用RS4 ...

485得用高版本的下载软件才有这个485下载的功能。并且好像还得需要单片机支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