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Camera同步对齐的问题

楼主(2013-12-25):
准备用两个ov7670采集图像数据 给FPGA 做处理,需要的是让两个camera的数据是完全对齐的,除了使用外部存储器 缓存外,是否有其他的方法,例如Camera自身有同步对齐机制??
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关心此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B:
公用一个复位脚,采集是同时开始释放复位信号

网友C:
复位同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