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CCSV5调试出错

楼主(2013-12-25):
刚开始学MSP430,采用的芯片是msp430g2553,采用的软件是CCSV5.2,不知道什么原因,应该是设置问题,编译以后能出现binaries 文件,调试以后不能打开out文件,请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41;                            // P1.0 1.6 output

  while(1)

        for(i=50000;i>0;i--);
          P1OUT = 0x40;
    for(i=50000;i>0;i--); // Delay
      P1OUT = 0x01;
  }
}

调试以后显示的:
MSP430: GEL: Encountered a problem loading file: E:\ccsv5\myccs1\myccs1\Debug\myccs1.out Could not open file

网友A:
是不是编译有错误, 这个错误信息告诉你, 没能打开输出文件.
待调试的程序还没有生成的编译后的执行代码

楼主:
程序没错,在其他人的电脑上可以调出来,是不是编译器需要设置一下啊,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跟这个系统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