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串口通信指示灯

楼主(2013-12-25):
我画了个FPGA的板子,串口通信是这如图所示,我的程序是单工的,一个板子发送,另外一个板子接收,可对于只发送的那个板子,正常不是应该只是发送的那个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么?可为什么接收那个脚的指示灯也亮了,而且是一直亮,很亮很亮,跟电源指示灯似的,正常我没有用到接收脚,只用了发送的脚,可接收的灯为什么会亮??

网友A:
把LED3反着接试试。。

网友B:
R2,R3的阻值有点小,一般470-2K的范围

网友C:
电路板上LED3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LED3接反了?

没有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R3的阻值有点小,一般470-2K的范围

可是,当我另外一块板子只做接收的时候,没有用到发送,发送的灯就没有亮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当我另外一块板子只做接收的时候,没有用到发送,发送的灯就没有亮诶 ...

查你的FPGA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你的FPGA芯片问题。

????什么意思呢亲?能劳烦您说详细些么?

网友E:
你让他同时收发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亲?能劳烦您说详细些么?

意思就是说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让他同时收发试试。

同一个串口既收又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说排除法。

。。。。。这。。。

网友F:
看下芯片资料 接收脚是否默认为低电平 不工作的时候一直是低电平 所以就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