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码屏代码

楼主(2013-12-25):
没有用过断码屏,哪位兄弟有断码屏程序给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A:
是“段码”,不是“断码”,也叫TN屏,这个跟硬件高度相关,什么样的屏,什么样的引脚排列,什么样的驱动芯片,都搞清楚了,才有程序。楼主是用的单片机直接驱动还是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B:
高手,还有直接驱动段的,那要用到很多的io吧

网友C:
PICC有段码液晶模块,最多可以驱动4个COM   N个seg
如果是简单的七段静态段码液晶,用IO来模拟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解惑,我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屏资料如附件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你这个神仙都帮不了啊,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驱动芯片?什么语言?电路图怎样?除非有实物,才能调试,液晶不是串口,凭空就能调的。

网友D:
PIC16F917 PIC16F946 PIC16F1936等好多型号内部自带LCD驱动模块的
去官网看看还有范例呢

网友E(2014-08-29):
引用 网友D:
PIC16F917 PIC16F946 PIC16F1936等好多型号内部自带LCD驱动模块的
去官网看看还有范例呢 ...

有例子吗

网友F:
文不对题 删除内容

文不对题   删除内容

网友G:
如果是段码液晶,就是计算器上那种,放心大胆全用IO驱动吧~

网友F:
此页无内容

此页无内容

网友F:
其中64段光柱的显示,稍微复杂一点,用到一些算法小技巧,都是雕虫小技

网友D:
楼上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压根问的不是动态扫描驱动数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压根问的不是动态扫描驱动数码管

不好意思,没看清
模块段码屏,内部都有译码,字库,本质应该是个通信问题,更好搞定。

我删除楼上的帖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高手,还有直接驱动段的,那要用到很多的io吧

段式LCD屏,在LCD驱动芯片很贵、且多数MCU都不带LCD模块的年代,用IO口模拟驱动LCD屏是很常见的,另外需要自己用几个电阻配合IO动态调节偏压。

但那个比较费MCU资源,代码写起来要费点脑浆,嘿嘿,现在的工程师都省事了,直接模块一开拉倒。。。

网友I(2015-10-06):
这个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