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MCU来完成AC 220V的LED驱动?

楼主(2013-12-25):
我的设想,先用稳压管降低到MCU的供电电压给MCU供电,MCU的PWM来控制高压MOS来实现BUCK,ADC采样电流值!

网友A:
表示我不懂,帮忙顶一下,请教其他专家

网友B:
方案觉得可行,不知你用的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觉得可行,不知你用的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

当然用N沟道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