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 的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3-12-25):
各位前辈,有没有搞过古老的电话modem传数据的?有没有人知道怎样把它的COM口波特率定死的?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个旧设备COM口只能用2400的波特率通信,接一个modem在这个口,连电话网传数据。现在它老是认不到我的新modem,查modem手册说它是auto baud的,用电脑在2400连modem也没问题。把modem加了电后,用电脑2400连一次,再连设备就OK了。但是比较麻烦,能把modem的baud写死吗,或者标准的UART有什么地方可以搞一下的吗?多谢!

网友A:
1990s以后的Modem都是自适应波特率的,对2400兼容不好也没办法,指定波特率是可以的,但掉电是不会保存的,建议还是找兼容性好的成品Modem。

楼主:
哎,郁闷啊,原来都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