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

楼主(2013-12-25):
把板上AD-DA的1路采样的例子改成4路顺序采样,但是不知什么情况采到的结果不对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与AD设置有关呢?求解。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是AD改为了顺序采样吗  DSP是那个型号   自带的ADC吗?
28x顺序采样和并行采样都是没问题的
可能是你的配置问题

网友B:
修改下AD转换顺序寄存器ADCCHSELSEQ1~4看下。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AD设置有问题吧?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楼主:
问题已搞定,的确是配置问题,修改后即OK,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E(2014-01-29):
楼上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