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赋值

楼主(2013-12-25):
LED, ge, edge, RS, ST

parameter  CNT = 25'd9;
reg[3:0] led_r;
//led
//led = 1110
//led = l10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led_r <= 4'b1110;
end

else begin
  if (cnt == CNT)
   led_r <= {led_r[2:0],led_r[3]};
end
end
为什么在modelsim中led_r的值不是1110,初值为什么不能赋。

网友A:
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我也很纳闷!

网友B:
完整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复位信号没有拉低吧?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