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主多从UAR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12-25):
采用STM32的一主多从UART通信,电路如图所示。
现在遇到问题是如果只有任意2路从机没有问题,3路同时接则无法完成通信。怀疑点
1. 主到从:STM32的扇出能力不会只有3个吧?
2. 从到主:一时间不能分析的清楚,
不知道有没有搞过的,给个意见指导指导?

网友A:
增大R1(也可试着去掉R1),减小R2、R3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2、R3原来是0欧,现在改33欧(0或33都没有问题,波特率超过2Mbps时使用33较好)。R1是4.7K。
问题已经解决,方法如下:没有被选通的从机始终设置自己的Tx管脚为高阻态, 当且仅当被选通时才设置自己的Tx为推拉强驱,这样任何时刻最多不会存在超过2个Tx推拉强驱。
最后说一句,STM32的串口DMA绝对是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2、R3原来是0欧,现在改33欧(0或33都没有问题,波特率超过2Mbps时使用33较好)。R1是4.7 ...

DMA真是好,谁用谁知道

网友A:
楼主想法挺好的,3个稳压二极管也可以省掉了。

网友C: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帮楼主顶一个吧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D(2017-02-10):
怎么联系你

网友D:
怎么联系作者,谢谢我QQ531950811,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