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楼主(2013-12-25):
这是一个产品的软开关电路,请分析一下工作过程。

网友A:
单键电子开关。

接通电源,通过R1  R3 给 C2充电,很快充满到接近电源电压,由于R1 / R3 比值很大,所以接通电源瞬间Q1 的GS电压无法满足导通条件,电路上电处于截止状态。

按下按钮开关S1,C2上的电压加到Q2的GS端,Q2导通,R2可以使电路保持导通状态。

Q2导通后,C2通过R3放电,很短时间内即可放完,此时按下S1 开关,Q2 的GS端电压拉低而截止,Q1 随之截止,电路关闭。

网友B:
学习了,这种开关电路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C:
S1应该是个无锁开关。

网友D:
路过看看,顺便赚积分

网友E:
但是在电路开启后,再次按下S1开关,如果按的时间过长,会导致从C2充电到mos管的开启电压使Q2和Q1依次导通,使电路开启,因此充放电电路需要仔细斟酌,请各位朋友指正批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但是在电路开启后,再次按下S1开关,如果按的时间过长,会导致从C2充电到mos管的开启电压使Q2和Q1依次导通 ...

这个电路虽然简单,但是有缺陷,工作可靠性不好。

下面那个NMOS场管可以用普通的NPN三极管代替,合理选择分压电阻,就可以避免你说的这种现象,还可以提高可靠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种开关电路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就是用小型轻触开关,可以实现大电流负载的开关控制,开关损耗低,不会有打火现象,开关寿命很长,电路设计好了可靠性会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虽然简单,但是有缺陷,工作可靠性不好。

下面那个NMOS场管可以用普通的NPN三极管代替,合理选 ...

老兄说得好,三极管对电流有要求,开启电路时可以形成较大电流;电路开启后再按下S1,电容C2上的电压被钳位在1.2v,只有4.5v电源通过100k和1M的电阻供给三极管的基极,这样的电流是不会让三极管饱和导通的,因此按再长时间也还是开不了电路,仁兄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虽然简单,但是有缺陷,工作可靠性不好。

下面那个NMOS场管可以用普通的NPN三极管代替,合理选 ...

不能用三极管,那样会导致漏电,关机后要保证电路不耗电,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在电路开启后,再次按下S1开关,如果按的时间过长,会导致从C2充电到mos管的开启电压使Q2和Q1依次导通 ...

Q1,Q2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三极管,那样会导致漏电,关机后要保证电路不耗电,电池供电。

完全可以。
看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66696-1-1.html

网友A:
用三极管完全可以做到关闭开关后不耗电,电流极小,普通万用表测不出静态电流。开机后的电流也不过几十微安。

1楼电路如果长时间按下开关,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
这是量产电路,长时间按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量产电路,长时间按也没有问题。

请问您实际做过实验吗?

这个电路是有缺陷的,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吧。

楼主:
你呢?你实际做过实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虽然简单,但是有缺陷,工作可靠性不好。

下面那个NMOS场管可以用普通的NPN三极管代替,合理选 ...

不用担心电压会一直往上升,因为后面还有负载,电容上的电压通过1M电阻获得,却要通过R2(100K)和后面的负载泄放,因此电压不会一直往上升。

网友F:
好吧  我想说新手真心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呢?你实际做过实验吗?

当然做过。

这类电子开关电路做过的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量产电路,长时间按也没有问题。

量产电路不代表就没有问题。

这个电路不能用于负载电阻很大的场合,或者负载是发光二极管的电路里,负载电路有滤波电容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担心电压会一直往上升,因为后面还有负载,电容上的电压通过1M电阻获得,却要通过R2(100K)和后面的负 ...

你按照这个电路实际试验一下,就会发现有什么问题了:

负载电路如果是发光二极管,接通电源,电子开关就会自动导通,而且无法关闭。

输出端开路或者负载是一个大电阻,这个开关也是无法关闭的。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你还是好好想一下吧。

楼主:
输出端开路还有意义吗?后面照片只有一半的电路是一个555构成的振荡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端开路还有意义吗?后面照片只有一半的电路是一个555构成的振荡器,可以吗? ...

当然有意义,不管负载状态如何,一个设计良好的电子开关都应该可靠的开启与关闭,而不会存在失控现象。

这个电子开关用在你说的这个电路里没有问题,但用在其他场合时,就需要注意是否适用。

当负载电路是CMOS或其他低耗电负载,静态时的工作电流极低,几乎就是负载开路状态,这样的负载电路是不能用这个电子开关的。

前面帖子说的这个电路有缺陷,就是指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负载电路,有些场合不适用。

网友G:
小电路,大智慧。。。

网友H:
NB,按一次开,再按一次关。。。赞

网友I:
这个开关电路行不通的,电阻太大了,你们明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单键电子开关。

接通电源,通过R1  R3 给 C2充电,很快充满到接近电源电压,由于R1 / R3 比值很大,所以接 ...

Q2导通后,C2通过R3放电。Q1的GS端不一定能够让Q1可靠导通吧?

网友A(2014-01-24):
引用 网友J:
Q2导通后,C2通过R3放电。Q1的GS端不一定能够让Q1可靠导通吧?

Q2导通后,Q1的G极等于地电位,只要Q1使用低导通电压的PMOS场管,就可以保证可靠导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老兄说得好,三极管对电流有要求,开启电路时可以形成较大电流;电路开启后再按下S1,电容C2上的电压被钳 ...

电容C2上的电压被钳位在1.2v,只有4.5v电源通过100k和1M的电阻供给三极管的基极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是1.2V。

网友L(2014-03-10):
请问一下C1和C2在电路上有什么作用

网友M:
新手上路,长见识了!

网友N(2020-04-21):
这个电路牛X,我试了一下,当前端的电压比较大的时候,和后端负载小的时候会出现,无法关断的情况。

网友O:
单键电子开关,做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这个电路实际试验一下,就会发现有什么问题了:

不会自动导通

网友Q(2020-08-21):
可以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