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串口奇偶校验

楼主(2013-12-25):
串口配置成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偶校验,一个停止位,但是在数据手册里面没有看到对偶校验怎么进行判别

下面51的程序怎么改成430的,在偶校验那一块,数据手册里面对奇偶校验描述的很少
@dirtwillfly

楼主:
啃了一会数据手册,问题还没解决好

网友A:
你提供的那个51的程序,是利用了P(PSW.0)奇偶标志位:
  P=1,A中“1”的个数为奇数
P=0,A中“1”的个数为偶数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那个msp430芯片。建议你翻翻手册和头文件
msp430有相关的寄存器:
PENA 奇偶校验允许位
PEV 奇偶校验选择
PE 奇偶校验错误标识位

网友B:
启动校验后,不需要自己判断,串口会自动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校验后,不需要自己判断,串口会自动判断的!

然后PE标志位会相应的置0和置1?

网友C:
一般不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