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音频通信波形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手机音频通信相关是设备,类似于拉卡拉。
但是手机兼容性还是个头疼的问题。找了一款兼容性比较好的产品,抄了电路板。
不知是抄板没抄好,还是参数有问题。有些手机还是不能识别。
电路的功能是将手机输出的方波(有些是正弦波)转换为方波,通过MCU来解码。
麻烦模拟电子的资深大哥帮忙看下。我以前做通信的,对模拟不太精通。
波形图中是抄板测试的波形,2通道为小米2A手机发出波形,3为连接MCU的波形。
但我的电路图小米2A手机输出波形幅度很小,波形图2是抄板的另一款不能识别的手机输出的波形图。送到MCU的波形比较窄,MCU不能解码。
电路我仿真过,但是还是不太明白。Q5有偏置分压,不是应该一直导通的吗?三极管D3起什么作用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2013-12-30):
不是很懂, 对这块挺感兴趣的帮楼主顶下

网友B:
三极管放大,一致性不好,不如用个单路运放处理方便

网友C:
三极管应是放大或者饱和 要分析下静态工作点

网友D:
mcu输入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放大,一致性不好,不如用个单路运放处理方便

这里单是放大,还有将输入的方波和其他形式的波形转化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输入有没有影响啊。

MCU数据输入就是送入MCU,处理数据解码。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应是放大或者饱和 要分析下静态工作点

饱和哪来的高电平输出呢?

网友C:
建议用比较器 这样可能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比较器 这样可能可靠点

比较器试过了,判决门限不好定。容易误触发。

网友E(点评):
三极管电路的门限好定吗?如果好定的话,比较器的门限就更好定了

网友E:
很明显,手机输出波形中带有高次谐波,使得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平滑,有毛刺,造成方波整形电路的误反转。
建议方案:先用低通把谐波滤掉,然后用带回差的比较器(也叫施密特触发器)来做方波整形。
方案可以给你,电路图不会给你的。抄板应该是学习的一种捷径,如果没有自己的融会贯通,抄板是值得鄙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手机输出波形中带有高次谐波,使得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平滑,有毛刺,造成方波整形电路的误反转。
建 ...

感谢您的指教。您说的这种方案我们也试过了。对于大数据512字节还是有丢失。我使用的是RC滤波器,通信时钟是4.41KHz,滞回比较器选用的是题tiDElm393.不知道您的方案是不是这样?
因项目急,抄板也是不得已。但抄的这款电路也不见得有多好。主要应该是手机端输出的波形做了一定的处理,对于不同机型做了波形的整形。这一块工作量很大。
再次感谢!

网友F:
      你的产品技术方向有问题。手机的语音编码不同于普通电话线,是不保证重现波形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搜我以前的帖子。
   在下面简单说下这个问题:普通电话线上传输模拟音频,交换机采用8KHz对这个音频进行采样并编码形成64Kbps的PCM编码,在固话网络中它以PCM或者ADPCM的方式传输,到对方电话线上再还原出原来的语音波形。但手机的语音编码则完全不同,为了提高空中信道的使用效率,需要把语音压缩到远低于64Kbps,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它采用了一种参数编码的方式,就是说这种编码能够让对方满意的识别出通话的内容和音质即可,并不保证重现原有的语音波形。所以想通过手机的模拟语音进行任何基于波形的精确识别的通信都是徒劳的,出现一定比例的兼容性问题是必然的。这种兼容性并不单纯由手机引起,还与移动网络设备、无线电磁环境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教。您说的这种方案我们也试过了。对于大数据512字节还是有丢失。我使用的是RC滤波器,通信时 ...

RC滤波器的拐点频率是多少?滤波之后的波形是什么样的?滤得干净吗?

网友G:
每一款手机的输出不一样,要做一个自适应的波形判决电路,发几个不同幅度的波形调整增益值(音量控制)。不怎么了解,仅是猜测。

网友H(2014-02-13):
呵呵,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司也做过,一看就是差分曼撤斯特编码的!

网友I:
楼主的D3 1N4148是高速开关二极管,我理解为:当J1-6的输入语音波形的幅度为,负值时,二极管导通这时,波形的负半周期的幅度,会因为D3的导通,使得其幅度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