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读取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3-12-25):
gp, IO, GPIO, pi, Oct
我用28335读取按键,可是按下按键没反应。
正常的话指示灯应该有变化。
程序如下:
#define KEY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1)
#define KEY2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3
#define KEY3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5
#define KEY4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7
。。。。。。。。。。。。。。。。。。。。。。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1=0;                //四个按键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3=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5=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7=0;
。。。。。。。。。。。。。。。。。。。。。。。。。。
if(KEY1==0)
                {
                        DELAY_US(10000);
                        //if(KEY1==0)
                        while(KEY1);

                        LAMP_GREEN_ON;
                }
                if(KEY2==0)
                {
                        DELAY_US(10000);
                        //if(KEY2==0)
                        while(KEY2==0);
                        LAMP_RED_ON;
                }
                if(KEY3==0)
                {
                        DELAY_US(10000);
                        //if(KEY3==0)
                        while(KEY3==0);
                        LAMP_MIX_ON;
                }
                if(KEY4==0)
                {
                        DELAY_US(10000);
                        //if(KEY4==0)
                        while(KEY4==0);
                        LAMP_OFF;
                }
按下按键,IO口一直为高电平。
如果初始化时加上下面一句: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41=1;
IO口就一直为低。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换成GPIO87就可以了。高手在吗?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求分享

楼主(2024-09-10):
把注释掉的打开

网友B(2025-04-08):
建议使用中断方式处理按键,这样可以提高响应速度,并且避免程序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