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换了大功率封装,怎么表面温度更高了?以前用的是SOC-8封装,现在是DPAK封装

楼主(2013-12-25):
(无正文)

网友A:
开启电压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A:
同等电流下,导通电阻是否一致

网友B:
散热是有一套专门的理论,器件表面温度高,并不表示该器件散热差。
如果外部没有封装,表面温度更高。
表面温度高,说明:
1、功耗大。
2、管芯和表面的热阻比较小,器件表面和外部环境的热阻大,管芯和表面的温差小。

网友C:
如果是不同型号,注意参数的不同,导通内阻决定发热率,与极限功率指标无关。
如果是相同型号,封装的大小和热阻将决定同一环境及功率下的温度。

网友D:
先看看Rds(on)吧。而后研究一下MOS的内部构造,看看哪个的散热能力好。打金线的散热能力要比用铜片压的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