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用电阻和运放都可以实现,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3-12-25):
将4到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用电阻和运放都可以实现,请问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用哪种方法更好?恳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用运放实际上也是用电阻获取电压,运放缓冲(减小输出内阻)。

网友B:
用电阻简洁可靠,但是缺点就是电流源变化电阻上面的负载电压会变化,如果电流源对此敏感的话就要用运放可以保证输入点电压为零。

网友C:
用运放的,阻抗高

网友D:
用运放可以获得极低的输出阻抗,以便后级连接,保持精度

网友E:
建议还是用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用运放做相应电压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有利于信号稳定。换句话说,减小运放对电流源的影响。

特别是感性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用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用运放做相应电压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有利于信号稳定。换句话说,减 ...

谢谢!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运放可以获得极低的输出阻抗,以便后级连接,保持精度

谢谢!受教!

不客气。经典运放I-V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

还是用运放实现比较好,因为对电流源来说,负载为轻,便于长远距离传输,不过对于长远距的,要对运放的输入脚进行保护,限流限压,

网友G:
归根到底还是电阻騎作用。运放只是为了实现后面的处理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运放实现比较好,因为对电流源来说,负载为轻,便于长远距离传输,不过对于长远距的,要对运放的输入脚 ...

谢谢哈!受教!

网友H:
电流源的阻抗很高,测量精度要求不高,当然可以只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