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走线布局

楼主(2013-12-25):
求助:PCB板上的485通信线可以放在MOSFET附近吗?MOSFET用于控制直流220v的电机,在电机通断的时候会不会对485通信线有干扰?

网友A: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的,如果你的通讯线路外面有屏蔽网包裹,一般没有啥问题。
正常情况,通讯线路最好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远离楼主说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的,如果你的通讯线路外面有屏蔽网包裹,一般没有啥问题。
正常情况,通讯线路最好放到比 ...

看来是我没说清楚,我的使用情况是主板上的485线经过插件接到输出板上,再通过输出板上的插件供外部接线,所以在内部是没有屏蔽的,也就是肯定会有影响喽?影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只是在电机运行中通信会有一些错误?

网友B:
怕干扰,可以做隔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干扰,可以做隔离嘛。。

是怕影响输出的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怕影响输出的数据的正确性。

“怕影响输出的数据的正确性”,这个不就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影响输出的数据的正确性”,这个不就是“干扰”?

已经做了隔离,如果485线上收到干扰造成数据不正确,隔离也应该没有用的吧。

网友C:
对485总线部分不会带来问题,但后级电路难说,所以最好加隔离,敏感电路部分要尽量远离干扰源,切切不可有直接的电气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485总线部分不会带来问题,但后级电路难说,所以最好加隔离,敏感电路部分要尽量远离干扰源,切切不可有 ...

是有隔离的,我是要通过MOSFET附近的插件供外部接线,隔离部分都在另一块板上,距离较远。是不是485总线在两块板之间互联,后级电路有隔离的情况下,没有问题?附图一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有隔离的,我是要通过MOSFET附近的插件供外部接线,隔离部分都在另一块板上,距离较远。是不是485总线在 ...

只要满足前述原则即可。

网友D(2015-08-31):
顺便也问个问题, 我电路板上两路485通信,因为电路板空间不够,两个485芯片在电路板两边一正一反对着摆放的,地层在中间,请问,这样摆放两路信号之间会互相干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