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KE02做无刷电机控制霍尔信号的检测

楼主(2013-12-25):
请问用KE02做无刷电机控制霍尔信号的检测,直接通过读端口可能忙不过来,如用中断,哪些中断比较好,我是说不搞三种不同类型的中断,请各位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无刷电机,不是很清楚。
能否说下需求,为什么读端口的方式嫌慢。
如果你是想霍尔传感器状态一改变就得知状态,那么我感觉应该是用边沿触发。

不过飞思卡尔官网有一篇非常好的AN你可以看下,那篇AN中对BLDC转位检测就是用霍尔的。
AN4796
AN4796SW

网友B:
使用input capture的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想过用input capture的功能,FTM2的6路给驱动PWM用了,FTM1给了编码器,就只有FTM0了,只有两路了不够用,现在用的KBI0,KBI1与FTM0的一路,得搞三个中断去处理这点事,不知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