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335的复位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12-25):
大家好,我做了几块电路板,使用稳压芯片输出复位信号和3.3V电压,使用DSP F28335,出厂Flash中没有程序时,电源芯片输出的复位信号是一种尖脉冲,高电平4ms,低电平是个脉冲。但是flash有程序的复位信号就是一个高电平。那个尖脉冲没错,因为几块新dsp都这样,往flash烧过程序后,就变成高电平了,为啥呀

网友A:
你是把DSP的复位引脚接到了TI电源芯片的RESET引脚上了是吧
没烧程序难道DSP也不执行TI的引到代码?有机会测试一下看看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DSP的复位引脚接到了TI电源芯片的RESET引脚上了是吧
没烧程序难道DSP也不执行TI的引到代码?有机会 ...

是接到电源芯片的RESET引脚了,有没有执行引导代码,没有办法测啊

网友B(2014-10-13):
引用 楼主:
是接到电源芯片的RESET引脚了,有没有执行引导代码,没有办法测啊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一直在复位,根本没法进行开发,现在也怀疑是flash为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