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下,我下面的这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3-12-25):
请教一下,我下面的这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总感觉用光耦驱的有问题

楼主:
不好就删了

:(

网友A:
以后发图把图缩小一下,右键编辑,ctrl+w,然后水平垂直都改为50,这样图像的分辨率还可以,但是变小了很多;
原理图如果比较大,可以打印成PDF再发;

网友B:
这图谁看得清?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上传一个清析的大图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谁看得清?

我上传了压缩文件,帮看一下。

网友C:
看得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云里雾里的~~~

这个呢,用光耦控制MOSFET开关作用的,主要是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让MOSFET开并的,这个说实话是从一个电源上扒下来了,为了研究一下原理,但看的不太懂,有谁帮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呢,用光耦控制MOSFET开关作用的,主要是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让MOSFET开并的,这个说实话 ...

抄板最好还是用手画为好。不要一上来就用画图软件。没内个水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呢,用光耦控制MOSFET开关作用的,主要是我没太懂这个是怎么让MOSFET开并的,这个说实话 ...

参考这个帖子里的电路图,简洁明了多了。
一个电源,为什么用了两个TL494控制?

网友D:
电路图画得比较乱,单点接地用个0欧电阻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画得比较乱,单点接地用个0欧电阻比较好点。

说真的,是挺乱了,画完彻底的晕了,本来电源就不太懂

网友E:
没法看懂。
芯片不知道用的什么。
每个接头接的是什么模块。
这只是一个产品里某块板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法看懂。
芯片不知道用的什么。
每个接头接的是什么模块。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其他的并不重要,只是控制而已。这个里面唯一要知道的时,这个MOS管是如何控制开和关的。

楼主:
加一小点点的电路

网友E:
帮你整理了一下,这下你应该看得清楚一些了。
U3,U5,U6,U9是防接反用的,正常是没有功能的。
你分析时把VBAT跟BAT-反过来看就能看懂了,反正只要接反了,这四个光耦都会导通,拉低MOS管G极和给主控芯片关机信号。
正常时U4,U7控制MOS管组导通截止。这个不用说了吧。
附件的图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另外有个疑问,在图里U6 2脚感觉不应该有VBAT这个网络线,或是D5画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一小点点的电路

你加了这个电路才看得明白些,已经帮你整理了。
你看上一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你整理了一下,这下你应该看得清楚一些了。
U3,U5,U6,U9是防接反用的,正常是没有功能的。
你分析时把 ...

大虾,你说的太对了,U6的2脚确实接错了,应该接BA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这个电路才看得明白些,已经帮你整理了。
你看上一回复

大虾,你说的太对了,U6的2脚确实接错了,应该接BAT-

楼主:
谢谢19楼精心的整理,感到中:handshake

楼主:
U6的2脚确是接错了,应该接BAT-,电池的负极

楼主:
修改部分

网友F:
建议以后传图片改jpg格式,bmp格式太大,打开慢,占地方。
传高清大图,可以打印为PDF后上传,不要传原始文件,不要压缩。
图看着晕,根据19L所述慢慢分析吧,猜测应该就是一些电池保护方面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以后传图片改jpg格式,bmp格式太大,打开慢,占地方。
传高清大图,可以打印为PDF后上传,不要传原始文 ...

嗯,好的,接受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