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使用chipscope观察正弦波,如何能观察到正负信号?

楼主(2013-12-25):
求问:

     各位大神,
     用Chipscope的时候得到的输出波形如图,貌似负数输出的是补码形式,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信号变为看起来正常的正弦波?

网友A:
数据格式选择signed

网友B: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选择signed

用的DDS频率合成的,没有数据选项,chipscope我也没找到数据选择,请再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选择signed

找到了··谢谢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