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 PLL的异步复位同步释放讨论

楼主(2013-12-25):
我见特权同学写的SDRAM例程里面采用的全局时钟先经过PLL搞一下,进去50MHz,出来还是50MHz(当然还有100MHz),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必要。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时候,如果采用PLL出来的时钟将异步复位用经过寄存器打一下,再反过来用来作为PLL的rst可能不大合适,所以特权干脆直接用晶振进来的时钟。
   但是这样的话,就又采用了从FPGA外部进来的RST_N,这种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是不是没有必要了呢?
而且这样做的话,时序约束的时候,SYSCLK的Minimum Pulse Width总是不满足时序要求。所以我把这个地方的同步释放去掉了,直接用RST_N复位,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下面是特权同学的代码(也有可能是其他人的),请看红色部分有无必要:
module PLL(
                                SYSCLK,
                                RST_N,
                                SYS_RST_N,
                                CLK_50M,
                                CLK_100M,
                                SDRAM_CLK

                  );

input SYSCLK;                //FPAG输入时钟信号50MHz
input RST_N;        //FPGA输入复位信号

out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信号,低有效

output CLK_50M;                //PLL输出50MHz时钟
output CLK_100M;        //PLL输出100MHz时钟
output SDRAM_CLK;        //用于外部SDAM的时钟100M

wire LOCKED;                //PLL输出有效标志位,高表示PLL输出有效

//----------------------------------------------
//PLL复位信号产生,高有效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wire PLL_RST;        //PLL复位信号,高有效

reg RST_REG,RST_REG_N;

always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RST_REG <= 1'b1;
        else RST_REG <= 1'b0;

always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RST_REG_N <= 1'b1;
        else RST_REG_N <= RST_REG;

assign PLL_RST = RST_REG_N;

//----------------------------------------------
//系统复位信号产生,低有效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wire SYS_RST_N;        //系统复位信号,低有效
wire SYS_RST_N_R0;
reg SYS_RST_N_R1,SYS_RST_N_R2;

assign SYS_RST_N_R0 = RST_N & LOCKED;        //系统复位直到PLL有效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SYS_RST_N_R0)
        if(!SYS_RST_N_R0) SYS_RST_N_R1 <= 1'b0;
        else SYS_RST_N_R1 <= 1'b1;

always @(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SYS_RST_N_R0)
        if(!SYS_RST_N_R0) SYS_RST_N_R2 <= 1'b0;
        else SYS_RST_N_R2 <= SYS_RST_N_R1;

assign SYS_RST_N = SYS_RST_N_R2;

//----------------------------------------------
//例化PLL产生模块
PLL_CTL                 I_PLL_CTL(
                                        .areset(PLL_RST),        //PLL复位信号,高电平复位
                                        .inclk0(SYSCLK),                //PLL输入时钟,50MHz
                                        .c0(CLK_50M),                //PLL输出50MHz时钟
                                        .c1(CLK_100M),                //PLL输出100MHz时钟
                                        .c2(SDRAM_CLK),                //用于外部SDAM的时钟100M
                                        .locked(LOCKED)                //PLL输出有效标志位,高表示PLL输出有效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