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结构体问题,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3-12-25):
已调试好的完整程序,在所有全局变量加上结构体 为什么对单片机的ROM大小有影响,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当然有影响,影响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影响,影响代码量。

个人认为结构体只是增加单片机的RAM区。对ROM区怎么会有影响?所有的全局变量都是用结构体中的某一位成员。原本已调试好的40K的程序,在所有全局变量加结构体,代码行数不变编译显示代码达到70K,单片机无法烧录调试。求高手指点除了Code Bank有别的什么方法减小代码量么?

网友B:
根据 CPU 指令是否具有间接寻址(基址+偏移)的寻址方式,是否使用 struct 可能对代码大小的影响是:
使用 struct不使用 struct
有间接寻址代码小代码大
无间接寻址代码大代码小

网友C:
程序都变了,代码变了不正常吗

网友D:
struct寻址比直接的全局变量寻址要多一些指令
所以代码量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