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后文加打开时空白的

楼主(2013-12-25):
请教
重启计算机后部分pcb文件打开是空白的,原来画的原理图、pcb印制板都成空白的了,并显示以下图片的提示,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重启之前没有保存吖?如果有保存的话可以在历史文件找回来

网友B:
你的电脑里安装了不同的绘图软件或者同一款软件的高、低版本,而默认的开启版本为低版本软件,先运行程序,再开启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重启之前没有保存吖?如果有保存的话可以在历史文件找回来

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里安装了不同的绘图软件或者同一款软件的高、低版本,而默认的开启版本为低版本软件,先运行程序, ...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