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原理图库 模型显示问题。

楼主(2013-12-25):
我用ALTIUM DESIGNER 10软件,打开原理图库时 选中某个器件(比如图中选中EG2150) 正常情况下会出现对应的器件模型啊,可是它不显示了?为什么?如何操作才会显示?如图,求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元件库选的不正确,,,还有就是元件库有三点的地方可以选不同的模式。。。你选上前两个就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