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自动复位

楼主(2013-12-25):
复位引脚自动产生周期性复位信号 周期18us 应该是狗产生的 。晶振, 3.3V都正常。看门狗端拉高电平,不行。拆除复位电路芯片,不行。板子最初调试可以,放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来就这样,什么原因?

网友A:
看门狗是内部程序控制的   你说的需要拉高是指的复位引脚吧
你如果测到了复位引脚上有被拉低的现象  并且没有外部信号拉此引脚
说明是看门狗在复位    你在程序里面直接关了看门狗或者周期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是内部程序控制的   你说的需要拉高是指的复位引脚吧
你如果测到了复位引脚上有被拉低的现象  并且 ...

对对  是复位引脚  我直接外部把他拉高还是没反映。。我就感觉奇怪了。。之前调试是能正常运行的。过一段时间不行了,会不会程序跑飞,还是芯片flash出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  是复位引脚  我直接外部把他拉高还是没反映。。我就感觉奇怪了。。之前调试是能正常运行的。过一段 ...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型号  如果是用外扩flash的话有可能出问题
如果是周期性复位  建议你查查看门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型号  如果是用外扩flash的话有可能出问题
如果是周期性复位  建议你查查看门狗吧 ...

28335 用的是内部,不过奇怪的是重新刷一下软件就好了。。内部flash不会那么容易丢失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335 用的是内部,不过奇怪的是重新刷一下软件就好了。。内部flash不会那么容易丢失吧! ...

内部flash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肯定是看门狗开启了,类似的情况出现很多。

网友C:
新人报道   多多支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新人报道   多多支持啊

欢迎新朋友

楼主(2014-02-09):
貌似是软件有点问题,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软件有点问题,谢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