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控制

楼主(2013-12-25):
我是一个外行,有一个想法,想用时钟自动控制一个门定时开关。有能帮我的吗?

楼主:
如果发生费用,由我承担。

网友A:
是让门在规定的时间开和关吗?

楼主:
是的。并且每次开关间隔时间逐步增加。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楼主:
能帮帮我吗!费用我承担!

网友C:
这是比较简单的技术。随便一个MCU就可以完成。

网友D:
看你想要怎么做了,
现成的 买个可编程定时器就可以了,淘宝有的,
如果要开发产品,选型,结构,电源,控制 都要考虑的.
理论上说你要的东西,带个液晶显示,按键设置时间,继电器输出,控制电磁阀 \继电器带动电机 带动门.

网友E:
这个不难的,纯机械就可以搞定,用数字芯片,MCU都行的。

绝提怎么弄得看你的实际需求和开发成本,如果是个人用,建议用电子搞,方便快捷。

网友F:
还是不明白!

网友G:
你们都弄复杂了,人家是想用家里的闹钟控制大门定时开关,而且大门开关的间隔时间逐次增加。对不,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想要怎么做了,
现成的 买个可编程定时器就可以了,淘宝有的,
如果要开发产品,选型,结构,电源,控制 都要 ...

是的,想开发一个产品,我什么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的,纯机械就可以搞定,用数字芯片,MCU都行的。

绝提怎么弄得看你的实际需求和开发成本,如果是 ...

我是个外行啊!MCU?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弄复杂了,人家是想用家里的闹钟控制大门定时开关,而且大门开关的间隔时间逐次增加。对不,兄弟? ...

是的,但不是大门,而一个类似门的装置。我想开发一个产品。

网友H:
具体是什么门.控制部分这里很多人基本都可以.但是你的具体什么门呢?

网友I:
“而且大门开关的间隔时间逐次增加”,一天有开关多少次?增加的时间是固定值还是不固定?你可以承受的成本是多少?我有把握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J:
多简单的事儿啊,买个时钟定时器就可以了,可以设置十几段开关时间,30块钱解决战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外行啊!MCU?

外行啊,可以搞搞PLC什么的,应该也不难。

网友I:
  完全明白你的想法了,用以下四样东西(淘宝有卖的)可以完成:把12V直流电源线(220V插头)接到定时器输出端,把12V直流电源按正负极接到电控锁,把电控锁安装到抽屉上,再按自己要求设定定时器就OK了。如果你想随身携带就要定制开发了。

1.定时器

2.12V直流电源(2A)

3.12V小型电控锁(电流小于1A)

4.把.12V小型电控锁安装到抽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