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LL+外部晶振输出的疑惑

楼主(2013-12-25):
    本人在使用STM32F103RB时,设置使用外部晶振,频率8MHz,锁相环设置为:PLLMUL  0111B (RCC->CFGR|=7<<18;),按手册上应为9倍频,72MHz。此频率下配置TIMER3的1ms的中断 (RCC->APB1ENR|=1<<1;;TIM3->ARR=10;                   TIM3->PSC=7199;),而实际情况是计时所用时长约为1.1倍正常时钟(已排出程序其它部分引起误差),如计时1秒,用时1.1秒;后经自己分析,PLL输出频率可能为64MHz(手头没有示波器),在此思路下,把PLLMUL值调为1000B后,计时开始精确(相当于PLLMUL输出为72MHz),为了验证这个可能性,继续修改PLLMUL为其它值,均表现为PLL倍频数=PLLMUL-1(由于我的整体系统原因,只能实验到PLLMUL=4到PLLMUL=13,这之间所有值都实验过。而且PLLMUL=13的时候实际倍频为12倍,96MHz,13倍频时由于系统其它器件速度跟不上没有实际测算,但装置运行灯闪烁)。

我现在的疑问是:
1,是手册上的倍频数说明错误还是我程序其它部分可能的设置错误造成这样的现象,我使用的手册是STM32F10XXX中文参考手册第10版,是不是版本太老有些变化没有更新呢?但我在官网上看的数据手册好像也是这个版本。
2,手册上说最高频率为72MHz,但PLL13倍频的时候已经是104MHz了吧,而且如果不是我外围器件的原因的话应该还能再高些,这已经超频接近1.5倍了啊,是这样吗?STM32还真是强悍!
求好心人解答
另外那位高手有最新的参考手册给个链接啊,在ST官网上找资料实在是太痛苦了……

网友A:
楼主很仔细呀, 鼓励一下.
我翻了新的 V14 版的手册,  0111B 也是9倍, 应该不会弄错. 想起, 也许是函数库里定义的问题, 可以仔细查一下.

手册上说最高频率为72MHz, 通常单片机的超频还是蛮强的, 我就给 STM32 的 72MHz 超到极限, 测试 120MHz 还是能基本稳定工作的. 不过做产品就不建议这样用了. 毕竟可靠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仔细呀, 鼓励一下.
我翻了新的 V14 版的手册,  0111B 也是9倍, 应该不会弄错. 想起, 也许是函数库里 ...

谢谢回复!
不过我没有调用硬件库,而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的呀。程序是参照的正点原子开发板的例程,对照手册分析没有发现明显错误;而且这个现象总感觉很诡异,除了倍频错真的想不出更好的解释。或者我再仔细看看程序吧。
另外能提供个V14版的链接吗?我从官网下载的还是V10版的。再次感谢!

网友A:
V14版的链接: 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down&id=3269
要不再用调试器查看一下 RCC 的寄存器看

楼主:
经过我反复试验,基本找到问题所在了,不过还是不太能释怀……

我的设计中定时器3中断为1ms,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和链接!

经过我反复试验,基本找到问题所在了,不过还是不太能释怀……

我的设计中定时器3中断为1ms,ARR和PSC的值设置为10和7199;后来把ARR值设置为100以上(中断时间在10ms以上)输出就精确了,证明不是PLL的问题,而是STM32的定时器太那啥了!最终试验结果是ARR=100;PSC=719;这样延时1 ms是精确的。难道ARR的值不能设置太小吗?我最后试验时已经把除了一个I/O口的翻转输出外全屏蔽了,应该能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了。具体ARR最小不能小于多少已经没心情试验了,肯定在10到100之间,那位高手知道的话可以告诉一声,谢谢!

楼主:
本帖暂时告一段落吧,如果那位高人知道为什么ARR值不能取太小 或者 我理解还是错的,设置还是有问题的话,也望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