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到有人用这样的电路来增大输出电流,是否合适?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2-25):
@gaoyang9992006  技术高,你来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gaoyang9992006  技术高,你来解释一下

元芳,你怎么看?大人,其中必有隐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芳,你怎么看?大人,其中必有隐情

技术高,你百度查资料去了么?;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高,你百度查资料去了么?

这个合适,就像两节干电池并联一样,去年我家的机顶盒电源坏了,需要5V1A ,我用了三个USB电源并联供电,终于成功开启机顶盒了。三个加起来刚好电流稍大于1A,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合适,就像两节干电池并联一样,去年我家的机顶盒电源坏了,需要5V1A ,我用了三个USB电源并联供电, ...

你这三个usb从哪里取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三个usb从哪里取电啊

插板上啊。你没有用过USB充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板上啊。你没有用过USB充电器吗?

你用三个USB充电器带一个机顶盒,我了个...

网友B:
楼上很给力的啊,三个USB充电器带一个机顶盒的。。。

网友B:
楼主的方案这样看是可以的啊,输出3A的电流的,输入端的功率需要比较合适才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很给力的啊,三个USB充电器带一个机顶盒的。。。

是不是很牛的干胶

网友C:
电源芯片自身功耗太大了吧,还有你这样并联不会达到理想的分流,可以用DC-DC BUCK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自身功耗太大了吧,还有你这样并联不会达到理想的分流,可以用DC-DC BUCK芯片。 ...

不管效率,只是想知道这样的用法从原理上来说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自身功耗太大了吧,还有你这样并联不会达到理想的分流,可以用DC-DC BUCK芯片。 ...

同样道理,我用两个输出1.5A的DCDC-Buck这样并联从原理上来说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D:
如果是DCDC    需要考虑   管子的开启时间问题   必须保证他们同时开启   另外   就是考虑   电流均流问题   这两因素很重要   否则   片子   会炸**

网友E:
这样是可以的啊,并联的话电流增加的,这个还要看输入电源的功率的够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DCDC    需要考虑   管子的开启时间问题   必须保证他们同时开启   另外   就是考虑   电流均流问题  ...

对,dcdc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是可以的啊,并联的话电流增加的,这个还要看输入电源的功率的够不够的 ...

应用中是可以用的,我这是看有的电路中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