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arm用2440跑pwm,结果jtag不能识别norflash了,球大神解答

楼主(2013-12-25):
我刚入门,昨天用汇编写了一个pwm的蜂鸣器程序,结果jtag识别不了norflash了,转到nandflash还可以用会不会是程序吧norflash烧坏了
下面贴出代码,球高人指点

LOCKTIME EQU 0X4C000000                 ;默认0xffffffff
MPLLCON         EQU 0X4C000004                 ;0x7d 1 1        532mhz
UPLLCON  EQU 0X4C000008                 ;0x38 2 2  48mhz
CLKCON   EQU 0X4C00000C                 ;0x00002100 使能pwm,gpio
CLKSLOW  EQU 0X4C000010                 ;慢时钟,默认关闭
CLKDIVN  EQU 0X4C000014                 ;0x00000003 无usb,fclk/2

TCFG0          EQU 0X51000000                 ;PCLK 48MHZ
TCFG1         EQU 0X51000004                 ;pwm divider 0x00000003
TCON          EQU 0X51000008                 ;0X0000000F autoreload On no manual update
TCNTB0         EQU 0X5100000C
TCMPB0         EQU 0X51000010

LEDCON         EQU 0X56000010
LDEDAT         EQU 0X56000014

GPBVAL   EQU 0X00000402
MPLLVAL  EQU 0X0007D011
UPLLVAL  EQU 0X00038022
CLKVAL         EQU 0X00002100
DIVAL         EQU 0X00000003

        AREA PWN,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START
        ;INIT CLK
        LDR R0,=MPLLCON
        LDR R1,=MPLLVAL
        STR R1,[R0]
        LDR R0,=UPLLCON
        LDR R1,=UPLLVAL
        STR R1,[R0]
        LDR R0,=CLKCON
        LDR R1,=CLKVAL
        STR R1,[R0]
        LDR R0,=CLKDIVN
        LDR R1,=DIVAL
        STR R1,[R0]
        ;INIT PWM
        LDR R0,=TCFG0
        MOV R1,#0XFF
        STR R1,[R0]
        LDR R0,=TCFG1;从这往下三句之前没加可以响
        MOV R1,#0X03;加了之后jtag就不能识别norflash了
        STR R1,[R0];
        LDR R0,=TCON
        MOV R1,#0X0F
        STR R1,[R0]
        ;init counter
        LDR R0,=TCNTB0
        LDR R1,=0X00000001
        STR R1,[R0]
        LDR R0,=TCMPB0
        LDR R1,=0X00000001
        STR R1,[R0]
        ;INIT LED
        LDR R0,=LEDCON
        LDR R1,=GPBVAL
        STR R1,[R0]
        B        .
        END

网友A:
换一片试试

网友A:
调试的时候 norflash 有时候确实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