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RM中断的使能与除能?

楼主(2013-12-26):
ARM, TE, se
书中有这么一段话:CM3中可以有240对使能位/除能位(SETENA/CLRENA),每个中断拥有一对。...欲使能一个中断,需要写1到对应的SETENA位中;欲除能一个中断,需要写1到对应的CLRENA位中。如果向他们写0,则不会有任何效果。
问题:如果我把SETENA和CLRENA位都写了1,会怎么样?到底是使能还是除能该中断呢?

网友A:
后写的有效

网友B:
高级应用哦。。。

网友C:
可以看看status就明白了

网友D:
这不瞎问吗

就象个LED一样,你先关,再开什么情况呢

网友E:
学习一下,楼上几位都是21ic的牛人!

网友F:
后来者居上,最后写的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瞎问吗

就象个LED一样,你先关,再开什么情况呢

主要是一个功能对应两个标志位,写1操作。。如果你真懂得,那就按照你的意思理解吧,你确定你很懂得么?没敌对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来者居上,最后写的有效

赞一个!!!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一个功能对应两个标志位,写1操作。。如果你真懂得,那就按照你的意思理解吧,你确定你很懂得么? ...

我说你肯定没有仔细看寄存器说明,上面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你肯定没有仔细看寄存器说明,上面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嗯,没看datasheet..

网友G:
个人觉得很好的问题,

网友H:
有意思的思考。

网友I:
手册里应该有,像stm32中有这个,关于IO口置位与清除的,同时设置时,置位有效!

网友J(2014-01-29):
我也很迷惑,也看了手册,但手册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个人以为可以认为是互斥性质。

网友J:
STM32中有很多寄存器设置不允许同时操作。(应该是互斥性质的)否则会出错。手册上似有过描述,但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