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过孔问题

楼主(2013-12-26):
这个过孔,最简单的方法怎么实现,我的办法是自己做个元件,首先放个过孔,然后在过孔周围拉线。然后封装成一个元件。以后直接当做普通的元件拖到板子上就行了。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虽然很有个性,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很有个性,但没必要

确实是,电路设计虽然枯燥,但是枯燥之余搞点创意也不是不可以的。

网友B:
用ALLEGRO敷铜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实际效果

实际效果

敷铜设置

敷铜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LLEGRO敷铜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altium designer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AD不熟,好像没有。PADS也没有,最多4个连接